希捷160GB硬盘不能装系统,最后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1):
一块希捷160GB的硬盘,不能装入系统,能认硬盘,扫描硬盘全盘没有坏道,放到其他电脑上故障依旧。用另一块硬盘装载到该电脑上能装系统,确认硬盘问题,随后对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故障仍未解决。把该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能存放文件而一切使用正常。难道该盘的引导区损坏?已经重新格式化并重新分区了,不该出现引导区文件损坏的状况。理论不通啊,试一试吧用分区文件重新建立引导区,故障解决

网友:
只要硬盘能识别到。。没有坏道。。一般都是分区和格式问题

网友:
若是新电脑,老接口硬盘需要进入BIOS设置,不管之前有没格式化,激活分区,改0磁道.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分区故障和系统引导故障,还有BIOS设置问题

网友(2016-08-07):
楼主你故意来骗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