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短路维修

楼主(2016-04-21):
苦逼的联想y470前两天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一上电大短,拆机打值公共点0,修好了是因为一颗电容坏掉了发霉对地了螺丝刀直接敲掉!还没一个星期又来了,说用电源开不了机了我接过来上电亮机了,我测了一下他的适配器电压20正常呀,插上不亮机再用可调电源咔咔大短,我想什么情况难道是适配器有问题!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就说适配器电压不稳定又烧东西了!这次报价就低了点,就开始拆机维修       打值四五百挺正常的难道隔离管烧了?打值发现第二个隔离管两端打值都有值而且均在几十,正要换突然想小电流电压上电看看,发现竟然不短了但是开不了机奇怪,然后插上电池看看果然咔咔又短了,随后对着充电电路一阵猛杀,发现电池隔离管坏了,换一个ok了!在这里说一下这个短的很奇怪打保护隔离和公共点的对地值竟然没打出来,带电池上电就咔咔短路但是短了2秒左右就回复正常了,不断了!我怀疑他不是短了,只是上电瞬间短过两秒就正常了!谁能解释一下,一个电池隔离管坏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个情况,我感觉要短会一直短下去,谁知道短了两秒又不断了,这个我很困惑

网友A:
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短路,单独用不短,电池隔离管击穿了,导致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工作,打架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短路,单独用不短,电池隔离管击穿了,导致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工作,打架了呗

是的,想起来了,确实是打架了

网友:
会不会是管子不良 造成两边同时放电?

网友:
同时用大短的一般都是电池隔离管短路

网友:
又一个奇葩问题啊

网友:
才这么几天又收钱 。这个 客户还是好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