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70s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炸糊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么

楼主(2016-04-21):
AOC E2270s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炸糊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么,求助

网友:
你试试LD7904芯片

网友:
还是用通用模块改吧

网友:
可以换通用的 很好用的 2.5元一个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图片,看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图片,看能不能看清楚

搜了很多都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资料显示这个IC是 LD7904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我换来试试

网友:
感觉楼主的指点

网友:
还是用通用模块改吧,又不用多少成本

网友:
真的高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