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技术——密脚IC贴片元件拖锡法焊接教程

楼主(2016-04-21):
手工焊接技术——密脚IC贴片元件拖锡法焊接教程

  在我们电脑维修及电子制作中,元器件的连接处经常会用到焊接,焊接的质量对制作的质量影响极大。熟练掌握一门手工焊接技术,练好焊接的基本功尤为重要。下面从手工焊接技术的基础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密脚IC贴片元件的拖锡法焊接的操作方法。

  贴片元件拖锡法焊接方法/步骤:

  首先把IC平放在焊盘上。

手工焊接技术 图1

手工焊接技术 图2

  对准后用手压住。

手工焊接技术 图3

  然后使用融化的焊丝,随意焊接IC的数个脚来固定IC。

手工焊接技术 图4

手工焊接技术 图5

  四面全部用熔化的焊丝固定好。

手工焊接技术 图6

  固定好后在IC脚的头部均匀的上焊丝。

手工焊接技术 图7

手工焊接技术 图8

  四周全部上焊丝。

手工焊接技术 图9

  接下来就是拖焊的重点!把PCB斜放45度,IC脚上的焊丝在融化的情况下可以顺势往下流动!

手工焊接技术 图10

  把烙铁头放入松香中,甩掉烙铁头部多余的焊锡。

手工焊接技术 图11

  把粘有松香的烙铁头迅速放到斜着的PCB头部的焊锡部分。

手工焊接技术 图12

手工焊接技术 图13

  接下来的动作手机整个拖焊的核心:使烙铁按照以下方式运动。

手工焊接技术 图14

手工焊接技术 图15

  重复以上的动作后达到的效果。

手工焊接技术 图16

  四面使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手工焊接技术 图17

  固定贴片。

手工焊接技术 图18

  粘上焊锡。

手工焊接技术 图19

  固定IC脚。

手工焊接技术 图20

网友:
手工焊接技术——贴片元件拖锡法焊接教程

  贴片元件拖锡法焊接方法/步骤:

  拖焊。

手工焊接技术 图21

  SSOP的操作。

手工焊接技术 图22

  焊接完成后的效果。

手工焊接技术 图23

手工焊接技术 图24

  表面很多松香。

手工焊接技术 图25

  用酒精清洗。

手工焊接技术 图26

  最终拖锡焊接完的效果。

手工焊接技术 图27

网友:
这种 板子哪有卖的

网友:
一般一般。

网友:
焊接需要多多的练,时间长了,基本就掌握了

网友:
手工焊接 说是眼见工夫平时要时常动手,只有多练做练的过程中有些细接方面要自己领会才行。

网友:
IO好焊 QFN不好焊  遇到没CPU供电的就头大

网友:
这种针脚大还不密没难度

网友:
学习了。请教哪儿有QFN的学习方法呀?

网友:
很好,这手艺还是要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理论上好学,手工就要多练了

网友:
这么多步骤,很好,学习了。比较头痛的是那些小芯片,比如CPU供电IC,脚跟头发一样细,芯片脚又藏在里面的,非常不好焊。

网友:
主要是熟练掌握,刚开始总怕温度高时间长把芯片烫坏

网友(2016-06-29):
焊功,要掌握方法,再多练习,我现在正在练习,谢谢楼主

网友:
这是基本功  必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