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GTX760显卡是的一个FR9884芯片的PDF !

楼主(2016-04-21):
    索泰GTX760显卡是的一个FR9884芯片的PDF !

网友:
显卡区的有没有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这就是一个驱动IC 可以参考rt8250gsp的PDF,这两个IC可以互换的

网友A:
重点查1脚自举升压相接二极管和电容。2脚输入电压 和7脚  8脚。3脚输出 5脚分压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1脚自举升压相接二极管和电容。2脚输入电压 和7脚  8脚。3脚输出 5脚分压反馈

没有这个显卡的图纸,不知道这芯片的5脚有没有用上,实测5脚是没有电压的,现在是开机大多数时候是能显卡的,只是显卡不到1分钟就黑屏了。兄弟可有此图?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显卡的图纸,不知道这芯片的5脚有没有用上,实测5脚是没有电压的,现在是开机大多数时候是能显卡 ...

5脚是反馈,0.5V或0.75V 没电压不可能显示的,查一下显存到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是反馈,0.5V或0.75V 没电压不可能显示的,查一下显存到GPU

大神,给个图纸行吗?会不会有的电路5脚不用上的呀?还是这个芯片一定要5脚才能正常输出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