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ONE ZE6不触发

楼主(2016-04-21):
ACER ONE ZE6不触发 无3 5V 芯片本身的35V也没有,REF也没有,主供电有19V ,查13脚开启信号只有2.4V后换PR164后正常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技术正好啊

网友:
明了 简单 好赚

网友:
有图就好了 方便学习

网友:
PR164是什么电路里的原件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6666 这是开启电压过低。。 电阻变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