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BBCN12WW(V1.03)S435 LA-C001P BIOS 8M

楼主(2016-04-21):
LENOVO-BBCN12WW(V1.03)S435 LA-C001P 8M BIOS 好机备份

LENOVO-BBCN12WW(V1.03)S435 LA-C001P 8M BIOS.rar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遇到一个CPU问题,结果换了也没好。哎

网友(2016-06-16):
你的之前什么问题

网友:
能不能帮我测量下显卡阻止】

网友:
  DNO OH刚好

网友(2016-07-24):
行不行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我这个可以开机  跑0.35      不加电

网友:
我刷了好几个    还是不行    找不到bios

网友(2016-08-29):
试过能用的,出来说一下

网友(2016-10-05):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今天也有一个  是掉电的问题。每次就是22秒掉电不管进不进系统或者在bios里面也一样22秒掉电。 没图纸我是崩溃当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有一个  是掉电的问题。每次就是22秒掉电不管进不进系统或者在bios里面也一样22秒掉电。 没图纸我 ...

并且非常的准时掉电。FAN的一个控制一个检测  都是进EC的  没EC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非常的准时掉电。FAN的一个控制一个检测  都是进EC的  没EC换 ,

温控也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2018-08-23):
此BIOS是好的,秒亮。请大家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