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

楼主(2016-04-21):
K54HR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测到EC14脚复位脚电压没3.3  查点位图  相连的物件。。查到电容有问题。。换掉就可以了。。然后次次可以触发。。。

网友A:
电容有问题  短路么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发帖不易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问题  短路么

没短路应该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应该算通病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查  学习了

网友:
我的不触发,我也试一试。

网友:
坑人的华硕,用差材料,呵呵维修人员喜欢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行哦 不应该  如果电压有问题你不可在触发啊、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沃

网友:
EC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这个没图纸,楼主都能这么细心,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2016-07-14):
旁路电容漏电

网友:
是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