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1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6-04-21):
         东芝-L401不触发,查待机条件:3VA_EC----3.3V,   EC_RST#-----3.3V,AC_IN_OC#为0.06(这个信号是低正常),LID_SW#----

3.3V,32.768晶振有电压,按开关有电压 条件都正常  VSUS_ON没有产生---------直接换掉EC-----亮机

   装机后确又不触发了,拆开检查,EC 条件都正常, ------------最后用示波器测32.768  ,有电压没波形   ,重主办插了一个加上去 ok

Toshiba L40 rev1[1].0(1).pdf

网友A:
标题党哇,感觉你修得很顺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哇,感觉你修得很顺手嘛!

。。。高手无处不在的- - ,,,

网友:
很順手的嗎//

网友:
我竟然没看明白 。。。。。。。

网友:
时序熟练,加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无处不在的- - ,,,

我市难得打字,ec掉点,拆拆装转,不知道多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市难得打字,ec掉点,拆拆装转,不知道多辛苦

那就整个过程都弄下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