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联想G480EC是自带程序吗,LA-7981P板号

楼主(2016-04-21):
板上有两个BIOS,在图纸看是挂在PCH上面的,本人怀疑是EC带程序,,这板故障是不触发,EC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都正常了,怀疑是BIOS问题,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是的,带程序的

网友:
9012都带程序

网友:
哥们,非常感谢

网友:
我教你一招,看图纸如果EC没有外挂ROM芯片的都是内部带程序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述。

网友:
是的,自带程序

网友:
内部带程序不能随便换

网友:
加个分  和那个兄弟一样没有ROM就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