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修到方正A400这种故障

楼主(2016-04-21):
待机0.01自动触发跑到0.45左右掉电重启,跑到0.45的时候主板上四个LED亮红灯,分别是LED5612 LED5613   LED5616 LED5617,板号是T14S

网友:
可能是缺电压,测一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看指示灯意义不大,还是要按常规思路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585-1-1.html

小弟我上次是因为没图纸,所以请论坛帮忙,现在修当中遇到了难题,所以才会再次请论坛帮忙,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