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85GA0DX可替换NPCE795GA0DX

楼主(2016-04-21):
今天接一台联想E420机器纬创的板子,暗屏 查到是EC没发出背光开启信号。原机EC是NPCE795GA0DX,手上只有NPCE885GA0DX的,没办法客户急要。对了下图两EC的供电和接地都一样,因为是GPIO所以其他脚位没看就硬着头皮上了。上图吧 进系统测了都正常。

网友A:
代换成功了 问题有没有别的故障 键盘鼠标都能用吗?

网友B:
你可以把3.3V飞线给EC发出的LID信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成功了 问题有没有别的故障 键盘鼠标都能用吗?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3.3V飞线给EC发出的LID信号即可。

其实我不大喜欢借信号。以前用过屏供电做开启,总觉得不舒服。强迫症啊。

网友:
修机器就是 不管使用什么办法   最终以解决问题为根本!

网友:
这种芯片代换不用看下面的板本号吗

网友:
待用  麻烦的   呵呵呵

网友:
程序相同吗   不需要刷?

网友:
npce的ec这都行?我记得是前面型号数字一样后面字母不一样都没法代换

网友:
联想好多都是EC问题不出背光,

网友:
如果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没问题就行,下次遇到就可以代换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