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无待机

楼主(2016-04-21):
Thinkpad X201 待机0.00公共点没产生,心想应该很好修,公共点没有产生,F7保险坏了,换了一个有保险有待机了,但是不触发,接着查,查到
TB62514芯片,这个芯片是控制Q22导通,让Q48控制及分压导通,产生公共点,一开始62514旁边电容短路,拆了就不短路了,所以很好排除,换了这个62154就OK了,给小白们,不用走弯路

网友:
好了  没有?
F7断、C561短、TB坏?

网友:
这个东芝芯片升压部分经常出故障

网友:
经典的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A:
这机器能报价多少你们

网友:
好像这种机子有个电阻是通病

网友:
这像很多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这机子修到的少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能报价多少你们

同行 280,客户,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