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开机显示LOGO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4-2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型号K46CM。客户说是请朋友装系统,装了一半就显示LOGO后灰屏,按键盘没任何反映,根据这个现象果断拆机,首先大概量了一下电压,都正常,分析应该是系统自举程序出错,刷BIOS,在论坛上下了个程序代机39毫安,开机不触发,郁闷,论坛上灌水了,害我花了4分呀!只有在淘宝上拍了一个写入,,,,久违的BIOS程序界面出现了,键盘也可以使用了,搞定哈!

网友:
附上测试好的程序

华硕K46CM rev2.0.rar

网友:
进不了BIOS设置一般不是BIOS问题就是桥的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一般这种故障多半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