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J不触发

楼主(2016-04-21):
   待机0.02,电源口指示灯亮,按开关后会出3V,5V,但是待机变为0.01,其他电感无电压,最先换了C550的电容,后又刷了ECBIOS,还是老样子,路过的高手指条路,改向那个方向下手呀!

网友A:
查查3  5V电容 后级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HP按下灯亮之0.02,PCH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3  5V电容 后级

没测到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IO和 南桥吧

网友:
查触发条件,查上电条件。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电源口灯亮应该ec条件都正常了

网友:
测一下阻值  3V 5v阻值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应当是上电掉电,,,,保护了,,查图子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