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功能介绍篇

楼主(2016-04-21):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功能介绍篇

  LVDS液晶屏逻辑板接口即逻辑板的信号输入端口,常简称为LVDS接口或LVDS端口。在该接口的一侧标有小三角形或小圆圈者为①脚,然后按触点依次数数则为接口引脚。先上一张逻辑板图:

图一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逻辑板从左到右共30只引脚,①一④脚与保险F1相通,且这4只引脚上侧标注有VIN-12V字样,可以判断①—④脚为+12V上屏电压供电端;⑤—⑧脚、11脚、14脚、17脚、26脚均与大面积铜箔项链,且与逻辑板的螺钉固定孔相通,可以肯定这些引脚为接地端;20、23脚均无铜箔相连,即这两脚为空脚。除了上述的供电、接地和空脚外,其余引脚应为数据和时钟信号输入端,其对应的上屏线均为双线绞在一起的。

  接下来便是确定数据和时钟端的具体引脚功能,其方法有以下两种:

  1、查阅液晶屏的参数资料该方法需要平常多收集一些屏参数资料(常称为屏参),虽然这些资料多为液晶屏厂家的英文资料,且内容较多,但在维修和组装液晶彩电时,只需查看其有关接口功能介绍的内容即可,例如型号为LC320WXN-SCA1的液晶屏,其屏参数资料(电子文档为PDF格式)共33页,既有组成及性能参数的说明,还有各端口引脚功能的介绍,其中逻辑板的引脚功能如上图所示,屏所带背光灯驱动板的引脚功能如下图所示。该液晶屏的物理分辨率是1366x768,尺寸是76cmx45cmx4.8cm(长,高,厚),上屏电压为+12V;将上图中的英文翻译过来,即可得知该屏接口的具体引脚功能,请看下图。

图二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图三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图四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品牌的液晶屏参数资料中,引脚功能的标注不完全相同,其数据信号的排序既有按A、B、C、D字母顺序排列的,也有按0、1、2、3数字顺序排列的,还有按I、Ⅱ、Ⅲ、Ⅳ等罗马字母排列的,无论按哪种方式,这些字母或数字仅表示顺序,其意义是一样的。为便于快速识读液晶屏的接口资料,特附上液晶屏常见功能标注说明,请看下图。

图五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2、通过上屏线的排线规律进行判断尽管不同厂家的接口定义不完全相同,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地及控制为非双绞线设计。

图六 液晶屏幕逻辑板接口介绍

  (1)、绞合在一起的两根线一定是同一组数据线或时钟线,且插在相邻的两个引脚中,排在前的一根为负极LVDS差分信号,后一根为正极LVDS差分信号。

  (2)、通常3组数据线后面紧跟的是一组时钟线,即按引脚功能从前往后数双绞线,前3组依次为数据1~3。第4组为该路数据的时钟线,单双;屏线均可按此规律判断。双8线所对应的液晶屏接口引脚功能,请看上图。

网友:
进来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大才 小白又学习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