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H51M-S1 RVE2.2不跑码

楼主(2016-04-21):
95836坏了换了不跑码  CPU供电正常1.1v

网友A:
CPU的时钟、PG、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刷个BIOS试。

网友:
在假负载上测的时钟pg复位都正常pcie的13 14脚都有100m时钟 BIOS刷的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时钟、PG、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刷个BIOS试。

在假负载上测的时钟pg复位都正常pcie的13 14脚都有100m时钟 BIOS刷的官网的

网友:
错了是h61的机子

网友:
高手呢在吗小白求助

网友:
CPU供电有了,再查一下复位这些有没有都出来了

网友:
你都没看上面的

网友:
都正常,且刷过BIOS,总线的问题吗?最好用示波器测下BIOS的CS#

网友:
关键是CS#没波形怎样修

网友:
点位图谁有

网友:
各工作电压信号都量了没

网友:
原件没编号都不知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