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进液维修

楼主(2016-04-21):
今天收到客户拿来的一台华硕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接到手里上电源,看电流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映,心想应该是华硕的老毛病BIOS问题,然后就跟客户报价,打发客户走了,让小弟拿去拆开,没想到是进水机,客户当时也没说,进水的地方是EC和BIOS芯片位置,洗板水伺候过,看外观问题不大,然后接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还是没反应,然后先刷了个BIOS,问题依旧。还是老实查条件吧,测了EC的各个条件都有了,只有RSMRST#没有电压,SUS_PWRGD信号正常,先换了个EC试一下,问题依旧,又测了一下EC的各个条件还是一样,RSMRST#没有电压,到这就迷茫了,难道PCH坏了,心想是进水机有可能有断线的地方,EC的其它条件正常,现在只有BIOS了,看点位从BIOS第一脚开始找到EC的线路,当测到第2脚SPI_SO这个信号到EC的103脚的线路不通,心里这个高兴呀,飞线连之。再接电源,开机灯亮了,但是电流只有0.02几,测各个电压,只出来了一个1.5V,而且开机灯会一闪一闪,可能还有其它断线,测SLP信号正常,SUSC#正常,SUSB_EC#电压正常,开启信号都有了,但是供电咋没出来呢?看点位找SUSB_EC#去各个地方的点,当测到SUSB_EC#转成SUSB#_PWR的电阻时问题出来了,这个电阻两端都没电压,继续飞线,上电测试,电流欢快的跳上去了,接上屏华硕的LOGO出现了,哈哈,其实问题很简单,主要告诉大家修进水机没有头绪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断线,最后上图断线的地方

亮机图

网友A:
细心是修板的第一必要条件

god

网友B:
这个机修不少,进水基本都是触摸板按键地方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修不少,进水基本都是触摸板按键地方

是的触摸板地方很容易进水,有时候客户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心是修板的第一必要条件

是的,从开始学修笔记本,师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进水时间长了容易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