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A46C 板号k46CM

楼主(2016-04-21):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A46C笔记本开机不显,说是换硬盘之前机子是好的,换过硬盘就开不了机了。客户自己也说过电脑有时用一天都没问题,但有时开不了机,有指示灯亮。
           拆开电脑看了下主板南桥动过,cpu加焊过,io也有换过,还动过一些小东西。但是主板还能触发到0.6的样子,能上电就直接量下供电,主板无cpu供电,5v只有4.4v其他电杆电压正常。图片上传不了太大了。cpu供电芯片ncp3218  待机芯片rt8206l。由于此主板无图纸只有找单个芯片图纸测下条件。
          ncp3218有开启信号,5v供电偏低,只有4.4v,问题基本就是待机5v有问题。找了张rt8206l图纸发现这里反馈电路FB1直接接地了,但华硕这板子没有直接接地,而是装了两电阻,分别是20k,10k电阻。由于电压偏低那就调电阻呗,10k电阻接地,20k电阻接pl13,先把20k改成30k的电阻测5v更低只有4v了,那就是要把20k的阻值改小点,装个10k的测了系6v了,电压偏高,看样子电阻在15k应该差不多,就串联一个4.7k电阻上去,就变成了4.96v。刚好差不多,上电,主板电流上去了。收工。很想传图片的,但是高清的太大限制了。
         发帖只为分,各位大侠帮帮忙加分,以前都是花钱买分的,现在分太贵了买不起,被逼无奈,希望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两颗电阻的数值 20K 10K 是图纸上标的还是自己测量的?

网友:
4v 不够cpu单元工作电压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颗电阻的数值 20K 10K 是图纸上标的还是自己测量的?

没图纸,自己量的

网友:
多加点分

网友:
原来要分可以明说的,已加不用谢

网友:
原机器是  电阻变质了吗a 》?

网友:
反馈那边是比较奇怪 有时拆下来阻值跟图纸上标的一样 调节的电压就是不准

网友:
应该也可以直接拉低的吧?

网友:
思路明确 不错

网友:
都是高人!! 谢谢  这板有点位图。好像没有图纸 !!

网友:
高手 能看图修的顺

网友(2019-04-01):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