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ONDA V971平板,触屏偏移求助

楼主(2016-04-21):
ONDA V971平板触屏偏移,需点在接触位置下方约10MM远,才能选中需求的选项(最下方选项无法点),重新刷固件后还是一样,用触屏校准软件也无效,求
或解决方法。注:触屏接口及接头也有清洁重插,每个点偏移的距离都一样。
解决方法

网友:
触屏坏了吧

网友A:
找个一样的
代换测试
l2311707122
能找到一样的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
代换测试
能找到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换过屏幕试试看吧

网友:
换屏幕试试看啊

网友:
更换触屏百分百OK

网友:
换触屏后OK,为了触屏与触屏胶框对位良好,可先将触屏框与下壳卡好后,再将触屏双面胶离形纸撕掉,直接将触屏置于框上压紧,这样一次就可对好位OK,防止组合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