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DC7800 开机报错

楼主(2016-04-21):
今天早上来一台HP DC7800的台式品牌戴尔主机 客户说启动不了,我接上一看开机报错:2215-EIT FAILURE.VA BOOT RECORD READ FAILURE    ENSURE DRIVE WITH VA IMAGE IS IMSTALLED CORRECTLY  然后死机了  进BIOS把能设置的都设置了还是一样,特此请教各位大神,你们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怎么处理的?
有 BIOS的话求个BIOS

网友:
我 权限有限只能最高30分了

网友:
回帖有用的统统加分 麻烦各位大神赐教啊

网友A:
HP的DELL主机?
如果是HP的,就去HP的官网下载BIOS更新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DELL主机?
如果是HP的,就去HP的官网下载BIOS更新固件吧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B:
"IMSTALLED"?你没输错吧。
应该是installed  吧?
意思就是你的硬盘引导区可能坏了

网友C:
VA IMAGE 读取错误  要不BIOS问题 刷个。。要不是BIOS里面把这个功能禁止掉看看

网友:
去官网下个BIOS,不行就查IO边上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STALLED"?你没输错吧。
应该是installed  吧?
意思就是你的硬盘引导区可能坏了

是的,我已经换过硬盘,问题是,换过南桥了,USB启动不了,进PE进不去,每次都到这英文这里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A IMAGE 读取错误  要不BIOS问题 刷个。。要不是BIOS里面把这个功能禁止掉看看

已经查看了BIOS里面,能设置的都设置了,没有看见能把这个弄能关闭的选项

网友:
不好意思,没遇到过这故障,帮不到你

网友:
出现的这个现象可以安装下ME Firmware固件程序试试看,下载链接如下
ftp://ftp.hp.com/pub/softpaq/sp54001-54500/sp54355.exe
直接点击链接若无法下载,可以将链接复制到IE浏览器地址栏中按回车下载后安装,完成安装后需要重启系统。

网友:
先刷BIOS 一般能解决一半

网友D:
不好意思各位,主机已取走,报价直接换主板了,我觉得吧,现在的主板又不贵,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照样挣钱没必要纠结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各位,主机已取走,报价直接换主板了,我觉得吧,现在的主板又不贵,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照样挣钱 ...

是没错  但是还下来的 修好还可以卖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