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掉电问题

楼主(2016-04-21):
插入电源有3V 5v .一会后3V 5V 就只有1.8V了。主板也没有明显短路。 3v5v芯片换过了的。芯片肯定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D95280问题      这芯片是出来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D95280问题      这芯片是出来名的

已经换过。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B:
已经修好。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有一个  开机掉电后3 5V只有1.9V。能告诉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有一个  开机掉电后3 5V只有1.9V。能告诉我吗?

是不是待机芯片很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待机芯片很烫

是的,待机芯片很烫

网友D:
继续换,当时的D95280换了几个才好你这才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待机芯片很烫

看来和我的问题一样。你可以当成机器不跑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待机芯片很烫

如果你修3 5V  。肯定不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继续换,当时的D95280换了几个才好你这才一个

已经好了 不是D95280问题i

网友:
LZ.是啥问题啊,说说呗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微短路?反馈?芯片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了 不是D95280问题i

是什么问题就直接说呗  遮遮掩掩的没意思  大家交流技术   相互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