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0g 进PE死机

楼主(2016-04-21):
今天接了一台机,USB 进糸统不能用,在DOS模式可以,用U盘进PE死机,有谁见过,这是那里问题

网友A:
真巧,我手上有两台,一台是键盘不能用,另一台开机不显示。。。。键盘的只是客户自己不会装,忘记插键盘线了。另一台就是CPU坏,这机器单CPU集显。楼主不知道需不需要我的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巧,我手上有两台,一台是键盘不能用,另一台开机不显示。。。。键盘的只是客户自己不会装,忘记插键盘线 ...

具体型号E1-410   版号:EA40-BM MB 13233-1M  如果需要可以留言下

网友A:
还有,这机器有点特别,系统引导出错会导致开机直接进BIOS。无论怎么设置都一样!只有UFFI这一个选项,没得关闭

网友:
先把硬盘换掉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进PE 键盘触摸板都失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个BIOS 在糸统USB口能用,但在PE一样死机

网友:
换硬盘不行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机器有点特别,系统引导出错会导致开机直接进BIOS。无论怎么设置都一样!只有UFFI这一个选项,没得 ...

哥们...能把BIOS发个给我吗?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