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P75-D3P的经验

楼主(2016-04-21):
   这是一批网吧板子···50多片都是有显示的,但是网吧说就是用不了····今天可以明天又不行了····这是原话,,,刚开始我也暗自开心呢 因为都知道这批板子 都是IO 12V检测哪里出问题的二导致很多问题的。

目测很多片IO检测这里的电阻都换过的··焊工也挺好不排除反厂维修过,刚过保没多久的这批板子····

全部的板子我都测试过基本都有显示的,在BIOS里看电压也正常,有那么1块我发现3.3V是检测不到的 但是IO的126 脚是有2V进来的 那是代表IO坏吗??    这个是IO的脚位图   我最后一个疑问是 想问一下  IO的那个脚位是检测CPU没有没上的···检测CPU上没有上这个信号名称叫什么的······

有维修过这款板子的朋友  希望指点一下小弟!我也不知道怎么找突破口就是想到检测CPU这里会不会出问题!感谢各位。

  如有兴趣的朋友可加好友 我发图纸和点位给你。研究一下

网友:
CPU检测脚在电路图查SKTOCC#

网友A:
CPU检测脚GA的基本上是电阻直接上拉的,没有进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检测脚GA的基本上是电阻直接上拉的,没有进IO

原来技嘉的CPU检测不进IO哦,以前也纠结过

网友:
这个我估计还是BIOS哪里,要改良,要不就BIOS里面关闭电源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技嘉的CPU检测不进IO哦,以前也纠结过

INTEL原装板用CPU插入检测信号,别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