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H61M-B5无CPU 供电秒杀!!!~~~

楼主(2016-04-21):
版号:杰微 H61M-B5
故障:无CPU 供电

店铺到期了 过两天就要搬迁  这段时间 不发帖了
通病  分享我的电阻

同学的机子

CPU IC  49--50脚   49脚220K 电阻 偏低
拆下来测 一样

平生第一次买 这些电阻  实在没办法  找不到换了

被逼要买电阻了

这220K电阻 备点货绝对 有百利而无一害 ;P
不用 天天找料板 找电阻 找到烦
一片板本来 可以10分钟搞定的  找电阻 花了一个小时

没说什么思路  RT8859M的通病  可以 论坛找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怎么会找到这些电阻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找到这些电阻上去的?

RT8859M的 通病

网友:
49 50脚???

网友B:
这电阻 规格是多大的  0603??????????????

网友C:
我想说的是 真是要买了 每次修到这个RT8859 总是找这个电阻都得找半天 一个个的在板上测 头大的很啊

网友D:
修RT8859M现在都流行直接换电阻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RT8859M现在都流行直接换电阻了么?

   三部曲  一部无CPU 供电  二部  测220K电阻  三部  换电阻 EN 脚 都没怎么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 真是要买了 每次修到这个RT8859 总是找这个电阻都得找半天 一个个的在板上测 头大的很啊

是呀 是呀  老找电阻 烦死了

网友:
这种板子EN一般都会有的,还有集显没有供电也是其中有个电阻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部曲  一部无CPU 供电  二部  测220K电阻  三部  换电阻 EN 脚 都没怎么去量

这到底算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呢?如果芯片问题,换了后面应该还会出问题的吧?如果是板子问题,国内用这芯片的厂家也不止一家,难道用这芯片的厂家出来的板子都是同一代工厂?

网友:
RT8859M的通病  收藏了 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F:
0402电阻那买的?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0402电阻那买的? 楼主!!

有这种电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到底算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呢?如果芯片问题,换了后面应该还会出问题的吧?如果是板子问题,国 ...

城主 你真的没修到过 RT8859M 吗
是前辈没总结出来的经验 他们说 这220K 电阻 阻值变小  波形 过不了  还是什么的  好早之前看到的 好像是说
波形过不去  照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到底算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呢?如果芯片问题,换了后面应该还会出问题的吧?如果是板子问题,国 ...

返修是有的  但是  能真正修好的 还是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到底算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呢?如果芯片问题,换了后面应该还会出问题的吧?如果是板子问题,国 ...

有点 感觉 是一个厂的代理
七彩虹 维修得最多   昂达 也有好多  杰微  铭瑄 什么的 都有这个病

网友F:
有啊!!最小型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啊!!最小型的电阻!!

没买过  淘宝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买过  淘宝有的呀

搞维修的难啊! 为了一两个电阻,搞一整盘,不知道用到那时候才完!

网友:
看到这8859就头大,一片都没修好地

网友:
有量真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 规格是多大的  0603??????????????

                    O4O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RT8859M现在都流行直接换电阻了么?

通病了              220K  坏的  占半分之90!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逛。。。

网友:
通病我运气差遇到的不多

网友:
这电阻在笔记本的料板里面 一大把呀。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表面没有标明数字,没有图纸的话根本不知道是阻值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城主 你真的没修到过 RT8859M 吗
是前辈没总结出来的经验 他们说 这220K 电阻 阻值变小  波 ...

没有,现在主板基本上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现在主板基本上都不修了。

哦哦  修主板累

网友:
主要是价格收不上去,现在一般不接主板了,有些直接送来都是看十几分钟搞不定的就放弃了,懒得深入研究

网友:
220K我一次备了200个,找太麻烦了,再说也没有这么多板子去找

网友:
看你生意挺好的啊,到期了继续续嘛,搬了店生意不一定有这么好

网友:
老大,你这换电阻前测过没有,我这七彩虹的测了,人家电阻的确有220K哇,直接12V过电阻进入49,50脚的,现在测是12V左右,在好的板子测,才1.2V和0.9V,加热可以正常出电压亮机怎么开都行,冷机开机不出U电压,换过两芯片都这样.我也找找电阻看是不是有这好修

网友:
电阻级维修。这个比较难

网友:
RT88559M  通病太多了  还有42   43脚也有通病

网友:
大神真腻害!  请教一下  技嘉的95836电源管理  不出CPU供电  其他信号都有

网友:
我既学习了通病学见识了这么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