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台soyo

楼主(2016-04-21):
上电CPU供电无输出,主芯片是rt8559m

vcc5V,en1.2v,18、19脚都有波形。37脚是瞬间有波形,驱动副芯片的

副芯片瞬间有波形时,CPU供电上管G级也瞬间有波形,三项供电,分别测得瞬间有0.1/0.4/0.6V

网上也查了好多关于rt8559m这个芯片的问题,47脚8v、48/49/50脚分别为1.3v
而13脚是个高电平,但是无波形。
请问我给往什么方向去维修

网友A:
什么问题都不说,, 供电,e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都不说,, 供电,en ,-----

你没看明白?,没出CPU供电啊。

网友:
这种版直接扔吧

网友B:
怎么跑笔记本这边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跑笔记本这边来了

发错板块了

网友:
我把梅捷看成了索尼

网友C:
没焊好吧.从新换 一个吧

网友:
我基本都不修台式机了  都是走走基本套路

网友:
我关心的是  这个板子修的 能赚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焊好吧.从新换 一个吧

我还没焊呢,就测了下电压,其他都没动过

网友:
这种三线品牌的板子,资料也少,不好修

网友: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基准电压吗

网友:
我想说你发错板块了  你发台式那边 估计回你的比较多

网友:
en 1.2是不是低了点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