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LA-6751P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4-21):
修了两天显示器头都懵了。。刚好手上有台同行送过来的G470。。接上电源跑到0.35就没动作了。。拆机检测发现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是95831...测量VIN  VDD  boot电压正常。。测量VR-ON开启正常。。。打SVID阻值的时候发现4 6脚阻值都是100多点。。5脚阻值只有0.09.。。 SVID信号都是从CPU过来的。。。CPU摘除阻值一样。。。判断供电芯片坏。。更换95831 后亮机。。。附上图纸   BIOS

la-6751p .rar

联想G470 LA-6751P .pdf

网友:
G470好多没CPU供电

网友:
表示前段时间刚修到,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A:
楼主真幸运,好多都是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幸运,好多都是换桥好的

手上还有台G470板号一样的。。。跑一段码就没跑了。。桥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准备换桥了。。

网友:
真幸运,好多都是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handing1990 -2 混下载分也不能灌水啊。。。。

网友B:
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谢谢打赏。。。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CPU供电芯片很难焊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修机跟喝水一样简单。SVID信号是什么信号,干嘛用的

网友:
这机器坏供电芯片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支持

网友:
桌子跟我的一样乱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秒杀啊

网友:
判断物理属性  是维修的基本

网友:
我还遇见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楼主V5,思路清晰,动作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