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M8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4-21):
HTC M8拆机图解教程

  HTC M8拆机方法/步骤:

  HTC M8机身上似乎没有任何可以下手的地方,先把SIM卡以及micro SD卡槽拆下来。

HTC M8拆机 图1

  拆掉SIM卡以及micro SD卡槽之后,通过加热的方法试着把听筒前面板拆掉。

HTC M8拆机 图2

  去掉听筒面板之后就可以看到螺丝了。

HTC M8拆机 图3

HTC M8拆机 图4

  注意下方的扬声器面板后同样隐藏的有螺丝,拆下这里的螺丝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HTC M8拆机 图5

  去掉了螺丝之后后壳依然拆不下来,只能用撬棍才能把后盖打开。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零件撬坏了。

HTC M8拆机 图6

HTC M8拆机 图7

  终于把后壳打开了,并没有碰坏什么零件,在背部除了有一个飞线,大部分面积被金属屏蔽着。

HTC M8拆机 图8

  后盖.

HTC M8拆机 图9

  下面要做的是移除各种排线,大量的屏蔽贴纸给拆解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HTC M8拆机 图10

HTC M8拆机 图11

  撕开屏蔽罩之后就看到了排线的接口,用撬棒一个个小心撬下。

50图12

HTC M8拆机 图13

  移除主板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HTC这么设计无疑是加大的维修难度。

HTC M8拆机 图14

网友:

  HTC M8拆机方法/步骤:

  主要零部件均位于主板背面,具体如下:

  红色:来自尔必达的2GB内存芯片,编号为FA164A2PM,骁龙801处理器封装在它的下方;

  橙色:来自Sandisk的32GB NAND闪存芯片,编号为SDIN8DE4;

  黄色:来自意法半导体的0100 AA 9058401 MYS芯片,用途未知;

  绿色:高通的PM8941以及PM8841电源管理芯片;

  蓝色:来自Avago的ACPM-7600功率放大器;

  粉色:来自Synaptics的S3528A触控芯片;

  黑色:高通的WTR1625L射频模块。

HTC M8拆机 图15

  开始拆电池,电池下方用大量双面胶固定,拆除起来相当麻烦。电池容量为2600mAh。

HTC M8拆机 图16

HTC M8拆机 图17

  下面开始拆摄像头部分的零件,首先是摄像头旁边振动器。

HTC M8拆机 图18

  振动器特写。

HTC M8拆机 图19
  拆除扬声器。

HTC M8拆机 图20

  摄像头部分的主板居然也是用双面胶固定的,要疯了。

HTC M8拆机 图21

HTC M8拆机 图22

  小心的取下摄像头模块。

HTC M8拆机 图23

  双后置摄像头。

HTC M8拆机 图24

  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HTC M8拆机 图25

  剩下的主板上也有些小零件,具体如下:

  红色:NXP 44701 NFC主控芯片;

  橙色:高通的QFE1550移动包络追踪芯片。

HTC M8拆机 图26

  背面的排线接口。

HTC M8拆机 图27

  拆除下置扬声器。

HTC M8拆机 图28

  BoomSound扬声器特写。

HTC M8拆机 图29

HTC M8拆机 图30

网友:

  HTC M8拆机方法/步骤:

  最后拆下的模块包含有3.5mm耳机接口、micro USB接口以及麦克风。

HTC M8拆机 图31

HTC M8拆机 图32

  加热前面板之后小心的拆下屏幕,小心不要把屏幕排线给弄断了。

HTC M8拆机 图33

HTC M8拆机 图34

HTC M8拆机 图35

  屏幕特写。

HTC M8拆机 图36

  屏幕的厚度为2.1mm。

HTC M8拆机 图37

  这就是HTC One的中框。

HTC M8拆机 图38

  集合图:

5HTC M8拆机 图39

网友:
我去都拆了 N个了

网友:
胆大心细,没有拆不开的机器

网友:
m7 m8是当年最难搞的机器。如果第一次接触不要说是修,就是完全拆开不弄坏元件也有一点难度。

网友:
HTC作死的设计,很多款机器都难拆,设计师应该全部开除!难拆意味着难装配、费用高。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东西,为了复杂而复杂。SB的三星也走上了这条路,新机器搞的尾插坏了都要考虑拆坏屏的风险。

网友:
作死的节奏,要累死维修人员

网友:
基本所有现在的HTC 都是这么拆机  上次拆坏了喇叭

网友:
太太太太太仔细了,很好非常好。。。做很复杂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复杂呢?搞不懂。

网友:
我用的就是M8,真可谓是手机界的T60

网友:
貌似很难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有点繁琐啊,暂时还没碰到,先收藏了。

网友(2016-06-07):
楼主分享的拆机经验不错

网友:
绑定,我一直只用HTC ,从03年的多普达515一直用到现在的HTC M10 ,我都用出感情了。离不开了

网友(2016-08-02):
那个贴的是用来散热的吗

网友(2017-03-26):
拆这种手机需要仔细和耐心

网友:
这种手机第一次拆还真是无从下手啊,HTC现在很少见了哦

网友(2017-04-25):
多谢分享资料 都说HTC手机 一拆就坏 这里一般都不接HTC的活

网友:
这种拆机教程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很有用

网友:
又拆了台手机,大神威武,我是为金币而来!

网友:
htc的机子真不是一般麻烦,排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