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4-21):
换过键盘还是一样,接口到EC也没断线,外接USB键盘正常,触摸正常,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哪位遇到过啊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换EC,刷BIOS试试

网友A:
先换EC把   换了不行就得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EC把   换了不行就得换桥了

外接能用还跟E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