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越G31不触发,点晶振可触发,但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4-21):
科越G31不触发,测开关各电压都很正常啊,但就是没反应,不小心用表笔点了一下晶振,突然神奇的触发了,但不显示,不跑码,以为是晶振问题,连续换了三个晶振(下图)都没用哦,突然想到是不是晶振电容坏了,于是开始换了好多电容都没用,突然想到晶振电容很娇情,于是是明白了,换了电容OK,好了,  所以大家以后要注意了,晶振的电容一定要换回晶振电容,别的电容可能不行哦

网友:
这种毛病,记得明天上班再试一试。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DELL品牌机,主板是G43T-DM1 V:A00  点晶振能触发,但不跑码,,已经换了晶振 电阻  电容    以及桥(两片桥)都不行。。。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
谐振  电容  PF  级  不可以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