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 NE2200L 板号:88MWDT3-ADHL-A2 程序

楼主(2016-04-21):
海尔 NE2200L 板号:88MWDT3-ADHL-A2程序显示器拿来时开机就黑掉,感觉就是程序问题,论坛里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就在淘宝上定了个主板,把定来的主板的程序读出来,写在原来主板上好了。我把读取的程序发给大家,绝对好用 海尔 NE2200L 板号:88MWDT3-ADHL-A2 程序

网友A:
刷上以后,电源指示灯闪,屏不亮,是不是备份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上以后,电源指示灯闪,屏不亮,是不是备份错了

我刷上怎么可以  试试这个

海尔 NE2200L .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上以后,电源指示灯闪,屏不亮,是不是备份错了

原来什么问题 再不行 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海尔 NE2200L 板号:88MWDT3-ADHL-A2程序显示器拿来时开机就黑掉,感觉就是程序问题,论坛里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就在淘宝上定了个主板,把定来的主板的程序读出来,写在原来主板上好了。我把读取的程序发给大家,绝对好用 海尔 NE2200L 板号:88MWDT3-ADHL-A2 程序 备份.zip (

不能用

网友:
我刷上怎么可以  试试这个

    海尔 NE2200L .zip

这个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上以后,电源指示灯闪,屏不亮,是不是备份错了

屏供电电容短路   c9短路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问题是   通病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