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开机电流0.025A掉电绝杀

楼主(2016-04-21):
版号:LA-8224P REV 1.0
机子到手加电测试发现电流明显偏低,应该是B电压都没有出来,拆机直接走仁宝的时序跑到3V_PCH桥供电没有转换出来,走图发现是Q38转换的,直接短接Q38的 DS级开机电流走上去了,拆掉Q38测控制级有13V供电,那很明显是Q38坏了更换上电一次亮机。

网友:
楼主高手!楼主高手!

网友:
桥待机需二级转换的 不触发首查条件

网友:
华硕还有仁宝代工的,少见

网友(2020-08-16):
非板载U的  就喜欢小电流掉电的   一般都是二级转换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