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2.00挡98求思路

楼主(2016-04-21):
主板:G31T-M5 V:2.00

通电跑码 D1 D2 98就一直挡在98

CPU内存都换过 板上电压全部正常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时钟复位正常 南北桥加焊过 COM口芯片也拆了 BIOS也刷过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实在不知道怎么搞这块板了

网友A:
实在修不了就算了

网友:
98 然后复位灯亮 换SB吧

网友B:
扔了吧,这主板 2手的才 30-40块钱

网友C:
加张显卡试试?

网友D:
看到绿板就绝的 恶心,  没图纸,点位 ,都是品牌机的垃圾板

网友E:
没多少钱的东西,付出的经力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修不了就算了

只是搞了挺久的了有点不服气 所以发上来看看是不是走弯路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这主板 2手的才 30-40块钱

客户的 纯粹我个人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而已 的确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张显卡试试?

刚刚试了下 挡D5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绿板就绝的 恶心,  没图纸,点位 ,都是品牌机的垃圾板

没办法 一般用这些板都是公司的用的 基本上要求都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多少钱的东西,付出的经力不合算

纯粹是我搞清楚是什么问题而已 总不能不值钱的板就不修吧 这样子技术才能提高对不对。

网友:
加个独显试试

网友:
是跑到98还是直接98?你的诊断卡复位灯亮着,说明板子没有复位了,如果是跑到98就从头查一遍,如果直接98那么就按不复位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绿板就绝的 恶心,  没图纸,点位 ,都是品牌机的垃圾板

这板子是精英的,论坛应该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