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G465C不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21):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G465C 客户说让修过没修好 接上电源发现 待机电流0.019 按下开机能正常触发电流跑0.47 应该不过CPU 由于让上家修过 跟客户报价留修
客户走后拆机发现 上家动过北桥 和ISL6228 裸板上电测电压发现 PL4 +1.1VP 和 PL17 VCC_NB两电压为0V 测对地阻值正常
查6228 工作条件 供电都正常 不放心自己换了一个 问题依然一样 测到11脚VCC_nb_EN的时候发现0V 查找来源

由VRM_PWRGD转换而来 来自己CPU供电芯片6265下面来张时序

先出CPU_VDDNB_RUN和CPU_VDD_RUN这2个电压,然后6265A的2脚才输出VRM_PWRGD,然后由VRM_PWRGD去开启VCC_NB和1.1V这2组供电
换6265后问题上电测试 电压出来了 装上CPU内存电流一路小跑 显示正常 !
觉得有用的请大家给加点分

网友:
我想说 这样上家都二米修好 上家是有多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问题出得多

网友:
显卡供电也容易出 问题

网友:
有些上家 基本的原理什么都不懂只会bga  加焊芯片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
只想说上家是什么水平?难道本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是精彩,按时序来快速又准确。

网友:
不管怎样,能说出流程就是不错!

网友:
上家技术好还谈什么二修

网友:
又一个奇葩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