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不显示

楼主(2016-04-21):
我这一个二修机器,客户拿来说主板烧了,从别家修过!拆机看CPU的上管烧了,焊盘也烧了,清理后焊接上上管,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烫,上家也焊过测量没有CPU电压    拆下供电芯片重新焊接后通电CPU供电电压1.08v   电流停在0.6上不动!!!!求助大家怎么测,图纸也找不到。。。。。bios刷了两个一样。。。。

补充内容 (2016-4-23 11:03):
CPU旁边的大电容也换成钽电容了,现在问题依旧。。。。。

网友A:
你是不是应该看看是否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应该看看是否跑码了?

我刚测这 查不查内存都是一样的    还在继续查

网友:
三星的机器我记得跑码后电压会降低

网友:
三星的主板就算有图纸没有点位也不好修呀

网友:
修好了没的的,我这也有

网友:
查查二级电压    正常吗。

网友:
CPU没代换试试吗

网友:
估计还是上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