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A+风枪风力小

楼主(2016-04-21):
如题,求助,安泰信850A+风力小,知道的回复下,谢谢

网友A:
看看里面的气泵,,,连接的管子是否破了漏气,有个存气的塑料罐看看破了没

网友:
我也有个850A,风力时大时小,郁闷

网友:
花鸟市场买个增氧泵,塞到里面,一样

网友B:
我的安泰信850A+ ,都用了10多年了,一直很好,这气泵什么原理啊?淘宝买个看看有吗?

网友C:
电位器坏了,我的就是,就是个普通的调压电路,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没有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泰信850A+ ,都用了10多年了,一直很好,这气泵什么原理啊?淘宝买个看看有吗?

2个变压器加个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坏了,我的就是,就是个普通的调压电路,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是说那个调风力大小的旋钮?那个阻值我测过,从几欧姆到几千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里面的气泵,,,连接的管子是否破了漏气,有个存气的塑料罐看看破了没

管子和气罐没破

网友D:
摩擦增加了吧,加点黄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摩擦增加了吧,加点黄油就好了

是那个磁铁和变压器之间?

网友:
我的也是的, 风力很小!!!

网友:
应该是哪里漏气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进气口堵塞了

网友:
进灰了 风口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