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蓝屏原创维修心酸历程

楼主(2016-04-21):
N5110 版号 10260-1  DQ15 DIS 机器到我手上同行描述位坐不了系统,蓝屏,到我手上开机正常,拆主板后就不亮了,测试内存上已经有CPU映射到内存的数据在工作,有1.5S的动作看来这几个机器好修,因为已经过到显卡了,然后左右的接口都重新看一边,都正常,无奈再测试一下EDID吧,因从内存的映射的数据开已经开EDID了,看看吧,结果EDID已经送出来,屏上的I2C的芯片已经有应答,为啥不开屏呢,内存,CPU都更换过,LVDS的模块已经工作,也给EC开屏信息了,开始不开屏,最后因客户描述是蓝屏,经综合判断后,果断干PCH,更换PCH后,暗屏,我去的,维修太辛苦了吧,再查一边屏接口,发现BLON_OUT没抬高点评,问题来了,难道桥没有更换好,去测一下EC,发现EC已经收到来至显卡给开屏信号了,为啥EC没抬高呢,把EC的一些相关有关开屏信息有关联的信号看了一边,没啥问题后,果断更换EC,故障排除,第一次发帖子,老大,同学,多给加分呀!发帖子混积分~~~给点分让我有动力多写不是经典的故障分析

网友A:
要是有图片加以描述就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图片加以描述就可以加精华了。

高手过招不需要,只看逻辑,下次不懒就上示波器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图片加以描述就可以加精华了。

老大给加分啊,没有分,看完帖子不加分小气鬼

网友:
问题一个接一个是修的蛮头疼

网友:
楼主你也够倒霉的了。。拆了下机器EC就挂了???你那蓝屏倒有可能是原先南桥就有问题。。。

网友:
看得出楼主技术挺好,一般ec那边的屏信号我很少看

网友:
确实是心酸,上点图,好看一点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愧是基地的实地学员

网友:
加分支持下,要是能上个电路图分析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