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P43-ES3G复位灯闪 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6-04-21):
主板刚开始可以亮机,但是一会就掉电,点着点着就变成全板无复位,复位灯闪,上万用表测试无cpu 供电,再测发现总线供电和桥供电没出来,
而这两路供电都受控于U13 LM324 发现LM324 5  10 PIN无电压, 2.5LEVEL 电压正常,电阻正常,在上电的时候测得5 10对地阻值为0,应该是在上电后有地方拉低了,看图纸2.5 LEVEL  VTT LEVEL到了Q67 Q75, Q67 Q75又受控于Q66,测得Q66 G级为低电平,不正常,Q66 受控于U11 , U112 3脚分别有2.5左右的电压 5 6脚分别有2.9V 2.5v电压 但是1脚和7脚为低不正常,至此,确定故障点,换U11 393 此板修复,维修匆忙,无图凑合着看吧。

网友A:
修过一批工厂里面的板子几十块板子都是技嘉G41都是LM324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批工厂里面的板子几十块板子都是技嘉G41都是LM324坏了。

LM324坏其实就是内部电压比较器电路工作异常。

网友:
技嘉主板供电还是有点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批工厂里面的板子几十块板子都是技嘉G41都是LM324坏了。

今天这个板子就修到一片  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包括CPU的复位都出来了 最后查到 IO3.3 5 12V电压那里有个1.05V的电压检测不正常 只有0.3V左右 受控于内存旁边的LM324 但是还是没有修出来 !

网友:
Q73有问题也会导致U11 1  7脚被拉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