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 用鲁大师测试掉电

楼主(2016-04-21):
能正常开机,但是只要用鲁大师性能测试的话 在检测处理器这里一会就掉了,而且要拔电源重插才能再触发:风扇清过灰了,更换了NEC大电容,更换了CPU的两组上下管!!
现在没思路了,请大神们们支援一下~~谢谢了!(图纸迅维上有 我就不再发了)

网友A:
大电容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是不是没装好

装好了,第一次也是怀疑没装好!然后再装了一次,还是一样

网友B:
不用鲁大师压  看电影 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鲁大师压  看电影 掉不掉电???

看也掉,不过能用半个小时!不过鲁大师的话就只是一会就掉

网友B:
会不会是铜管坏了

网友B:
之前遇到过加焊显卡  好过的   但不是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铜管坏了

钢管没换过,不过师傅说不是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判断钢管好坏呢,是代换来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加焊显卡  好过的   但不是这机器

今天也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没好转!明天继续磕它

网友:
可以试着改常转

网友:
会不会是大电容的问题,再加两个330的试下

网友:
好像有的换330电容不行,必须换和原来一样的大电容

网友:
再看看nec电容哪里 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机子已经搞定了!最后加焊一下桥,用鲁大师也不掉电了!!!嘻嘻

网友C:
前几天忙,现在再补充一下这个板子的修复点!之前说加焊桥用鲁大师测试不掉电了,以为好了。但是在开机测试的时候1个小时左右还是会掉电,最后查出来原来是PD3 正极有19V,负极只有18点几伏,最后直接拆点PD3,开机测试几天都正常了!此时,此机正式修复

网友:
散热片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温度排除了吗!?

网友D:
我过几天 朋友会发一台过来 到时候用你的方法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忙,现在再补充一下这个板子的修复点!之前说加焊桥用鲁大师测试不掉电了,以为好了。但是在开机测试 ...

正级19V。负极18点几V属于正常啊  二极管有压降嘛不是?怎么判断这里是故障点?

网友:
65的桥我还没有加焊好过哦,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嗯 ,主电源功率不够掉这也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显卡供电附近有电容漏电 之前遇到过 你查图纸看一下 显卡供电电容应该有漏电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样的 一用鲁大师就掉电 啥机器我也记不得了 具体还得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级19V。负极18点几V属于正常啊  二极管有压降嘛不是?怎么判断这里是故障点?

二极管是有降压,但是所有的条件都查完了,最后就查到这个觉得它降得有点不正常就把这个拆掉试试,最后机器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过几天 朋友会发一台过来 到时候用你的方法看下

网友:
能使温控的问题吗

网友:
这也算性能不良吗  运气吧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的问题 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那不测试正常使用吗

网友:
楼主还是够仔细的,降个零点几伏都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