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能开机但是不显

楼主(2016-04-21):
奇怪的问题,开机跑码正常,凤鸣器 “滴”的一声,但是屏幕不亮,RGB对地正常,场同步和行同步对地都是560左右。插独立显卡 也不亮。求高手解惑!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可以看下外设,比如USB接口,有的就是USB接口针断了接到一起了。网卡啊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网友:
是不是当代吗

网友:
单桥的板直接加焊桥吧,这个板桥空焊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