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21

楼主(2016-04-21):
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  显卡换了,桥也焊了,都不见好 没辙了

网友A:
温度测试正常吗

网友:
温控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试正常吗

CPU温度乱跳忽高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正不正常      不能乱搞     刷个bios

bios刷了 没作用 桥焊了能好点 是不是要

网友:
温控方面查查

网友:
CPU温控这边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