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 ASUS版号为ASUS X555LD MAIN BOARD REV2.0 BIOS

楼主(2016-04-21):
      ASUS版号为ASUS X555LD MAIN BOARD REV2.0 BIOS

有图有真相的,机器型号忘记了,但是肯定的是 红色15.6寸 I5集成CPU 内置8颗内存颗粒  独显4显存颗粒 ,BIOS 芯片型号25Q64FV 8M
客户机器没有问题,来加条4G内存,想到机器比较新 BIOS比较难找,在此和各位修友们共享出来~谢谢各位!BIOS在此 ASUS X555LD MAIN BOARD

网友:
朋友的BIOS是拆下来读取,还是在板子上直接读取?如果在板子上直接读取,是用那种编程器读取?

网友:
BIOS 是 编程器500P读取的

网友(2017-11-02):
下下来试试      我的是有BIOS密码   但愿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7-12-15):
下 来试过啦 机器本来可以启动不显示 刷过后 直接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