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R不开机秒杀

楼主(2016-04-21):
DELL INSPIRON 14R,待机0.009,按开关没反应。

拆开壳子取出主板

由于昨天修投影机不小心把UT61E烧了。
只得用示波器来了,测3、5V。

马上换5V电容

再测试:

装屏试机:

维修结束。
示波器型号DS1054Z

网友:
神马示波器,,,这么科幻

网友:
玩的一手好示波器啊

网友:
这示波器不便宜吧?

网友:
示波器秒机确实是好

网友:
哈哈,不错不错,示波器弄坏就贵喽

网友:
示波器修3 5V滤波 掉电有很大优势

网友:
你这是什么示波器啊,这么神通!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呀,看起来画面这么别致呀

网友:
这个普元的示波器要些钱吧

网友:
楼主抓波神功很赞,能否分享下你的示波器型号

网友:
这个示波器有点吊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神马示波器   好科幻

网友:
示波器看不懂

网友:
现在有波就是厉害啊 ,

网友:
后级短路 应该先打阻值啊

网友:
这是普源的新款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