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主板,驱动板怎样区分

楼主(2016-04-21):
论坛里说的逻辑板,驱动板,主板,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又怎样识别啊 第一张图很详细,也明确区分了逻辑板和驱动板不是一回事,可是第二张图 该怎么解释呢?我知道有些液晶电视是根据液晶显示器改的,所以就直接用电视主板而不用那个什么逻辑板了,我在网上查的说逻辑板作用跟行场同步什么的有关,若逻辑板出现故障屏幕上会出现竖亮线之类,那为什么用液晶显示器改装成的液晶电视就没事啊?是主板里集成了吗?

网友:
还有图这么清,呵呵

网友A:
大家看看这个逻辑板,我怎么感觉它实质就是个转接板,感觉好像就是为了兼容屏线的,是不是改屏的时候,如果主板上的lvds接口与屏接口不一样时,就用这个逻辑板。如果屏线接口一样,这个板就不需要了?我这么理解对吗?小菜鸟没有动手实践过,是在网上看的教学视频想出来的问题,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请求修过的老前辈告知

网友B:
为你的第一张图加分,我的理解是逻辑板就是屏上面的电路。

网友C:
逻辑板的电路原来是做到屏里面,这部分电路坏屏得扔,后来屏的尺寸大了,因这部分电路坏扔了可惜,故把这部分电路摘出来叫逻辑板

网友:
你这都是液晶电视的,显示器的逻辑板指与屏连在一块的,驱动板指用屏线与逻辑板相连的板子,电源、背光板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的电路原来是做到屏里面,这部分电路坏屏得扔,后来屏的尺寸大了,因这部分电路坏扔了可惜,故把这部 ...

支持,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还分那么多  我只知道有电源板(有电源接口那块板)、驱动板(链接屏线的板)、高压板(有小变压器那个板  有2个或者其他数量的灯管供电接口。好多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个大板上面)、按键板

网友:
逻辑板的电路原来是做到屏里面,这部分电路坏屏得扔,后来屏的尺寸大了,因这部分电路坏扔了可惜,故把这部分电路摘出来叫逻辑板
  我也是这样的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你的第一张图加分,我的理解是逻辑板就是屏上面的电路。

你理解的是对的,,,,,,,,,

网友:
第一张图里面,电源板,主板。那个驱动板其实是叫逻辑板,逆变器板叫背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这个逻辑板,我怎么感觉它实质就是个转接板,感觉好像就是为了兼容屏线的,是不是改屏的时候,如果 ...

也可以这么理解 逻辑板也叫中心板 主要是生产屏的厂家方便电视机厂家应用不同芯片组的主板 现在也有的厂家把逻辑板的功能集成在主板上了 有的电视也没有逻辑板

网友:
还有图这么清

网友:
图很清晰嘛。

网友:
学习了,现在有些液晶电视都是主板和高压板集成一块,驱动板在屏那边,所以看到电视机里面一块简单的板就没有了

网友(2016-05-23):
最上面的那个应该是逻辑板吧

网友:
跟着大家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逻辑板认为是显示器上的电路。这就难修了,显示器上的电路修过,从来没修好过。

网友:
逻辑板一般控制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