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

楼主(2016-04-21):
今收到客户送修一块主板(技嘉GA-78LMT-S2P)故障为不定时显示,拆机测主板,在测量晶振时触碰下就可以上电显示,只要不断电就一直可以点亮并正常进系统使用,拔掉电,过断时间后又不行了,碰下32.768晶振又可以点亮了,更换了32.768晶振和旁边两颗振谐电容后,断电后故障依然一样,那位修过这样的问题的给我分析分析,在线等..........

网友:
这种如果确定换 过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好的,那么南桥问题无疑了。,

网友:
多试两个晶振,还是不行只有干桥了。

网友:
加焊南桥  无效的话 就只有换桥了 没有BGA的话就用风枪200度的吹吧 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AMD的待机晶振不参与开机,不开机时量下其它待机条件。

网友:
这种情况晶振电容换过了,那么一般是桥的问题了,可能桥受潮或者坏了,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2016-05-21):
这样做的可以的。。

网友:
把电阻也换了 晶振两脚相连的哪个电阻 我前段时间修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