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AX-273 独立能改集成吗

楼主(2016-04-21):
手上有片SONY    MBX-273 独立主板,显卡坏了,问一下高手们能不能改集成,怎么改?求大师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遇到几个BIOS的  没试过

网友B:
如果这机器是原来就是双显卡的,还有可能,,,

网友C:
你先切断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D:
本身有集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身有集显吗?

本身是SLJ8E的,3代的桥,肯定有集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先切断独显供电试试!

切断独显进系统就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机器是原来就是双显卡的,还有可能,,,

是双显卡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我已经拆了显卡,断开了显卡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几个BIOS的  没试过

值板子是有BIOS 问题,不知道谁改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切断独显进系统就掉电啊

不仅需要切断独显,可能还需要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需要切断独显,可能还需要刷BIOS吧!

哦,还要这样 啊,是不是BIOS要合成啊

网友:
拿掉独显电感

网友:
改集显没那么复杂 拿掉电感 能亮 就好了 不亮就别改了 哈哈

网友:
要看几代的PCH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了,只是我的断开独显供电、拿掉显卡也没亮,看电流是要亮了

网友:
原来的故障是高温花屏,后来就不亮了,不亮的电流:0.01、0.4、0.9、1.28

网友:
断开供电的电流:0.01、0.4、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断独显进系统就掉电啊

你这个能亮的可以进cmos设置主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这板子的拨码开关实物图我对照一下?

网友:
顺便把bios给个?

网友:
看看图纸,如果信号来自桥,还有希望,如果来自显卡基本没可能

网友:
请问一下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的我眼都花了还是没看到结果阿

网友:
改显卡要点技术的吧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