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原板程序P8H61-M LX3 绝对OK

楼主(2016-04-21):
华硕原板程序P8H61-M LX3 绝对OK

华硕P8H61-M LX3.rar

网友A:
官网分离的还是读取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分离的还是读取保存的

直接在板上读取的。

网友:
用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2017-07-18):
我刷了 个档LOGO   你这个会不会    还是南桥毛病

网友:
我们发布的所有程序都是经过严格测试通过了的。所以勿用质疑。

网友B:
有人刷了好用吗?? 我的开机掉电,想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刷了好用吗?? 我的开机掉电,想刷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的情况下,就不要再怀疑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