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4-21):
一台联想z485的机子开机不显示。电流裸版0.9左右。焊桥。换cpu都不行。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也不行

网友:
看样子只能换桥试试了

网友:
最好先刷个原厂的BIOS试试再说

网友:
这个BIOS论坛有的怀疑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
各位大神,BIOS会不会导致掉电

网友:
   取了独立显卡就好了  你可以看下的

网友:
0.9A 的电流感觉有点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BIOS问题?

网友(2016-05-27):
修好了没有手上一台一样故障  这机器图纸真坑爹 没法搜索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换个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