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图像抖动

楼主(2016-04-21):
今天修了一台显示器客户说图像抖动,测试发现确实抖了一下,但之后图像正常。像这种故障如何下手?现象不明显的故障真不好修,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与屏之间的排线接触不好呢,乱猜的

网友:
有的显示器灯管打火也会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一般这种就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是高压板漏电打火,

网友:
屏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屏线都有可能,排除一下嘛

网友:
得看怎么抖的,灯管,屏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高压,屏线,灯管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VGA线连接不好照样出现图像抖动的现象,应该先从小问题查而后再查内部

网友:
检查灯管等高压配件。

网友:
一般灯管打火会有很多干拢的现象

网友:
故障已解决,换灯管后OK,坏的灯管电流不到0.2A正常应为0.4左右。

网友:
屏 驱动板 灯管 都会

网友:
工具齐全的话  替换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那就查屏线,用橡皮擦屏线试试看

网友:
屏,屏跟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