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芯片通用吗

楼主(2016-04-21):
这两个芯片通用吗   原来是第一个芯片短路 我在淘宝买了个 换上去 还是这个芯片短路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不存在通用不通用,,,就是原型号,。。

网友:
看着像场馆啊

网友:
型号一模一样怎么不能换了

网友:
应该是场馆吧

网友A:
都是P1403啊,是不是你判断有误?

网友B:
在板子测试短路你拆下来测试下 看看是否短路

应该是个场管

网友C:
短路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啊,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拆了这个看看会不会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测试短路你拆下来测试下 看看是否短路

应该是个场管

我把它拆下了  就不短  装上就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它拆下了  就不短  装上就短

拆下后测试正常
检测下你的那个板子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是P1403啊,是不是你判断有误?

我拆下来  就正常了  装上就会短路  你说是不是它问题?

网友E:
机器型号是多少,告诉大家可以帮你看看,如果是普通MOS管的话,不需要订原型号啊,都通用的,相同电路的MOS管代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啊,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拆了这个看看会不会短路

拆了  不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型号是多少,告诉大家可以帮你看看,如果是普通MOS管的话,不需要订原型号啊,都通用的,相同电路的MOS ...

联想  Z57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拆下来  就正常了  装上就会短路  你说是不是它问题?

你拆下来测一下板子的相应焊点是否短路了?基本可以肯定你误杀P1403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测一下板子的相应焊点是否短路了?基本可以肯定你误杀P1403 了。

找了下,手上没有这个图,把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下,手上没有这个图,把图纸发上来看看

编号是PU3801

网友:
明显不是它短路啊!。。。

网友:
有图会好一点,

网友:
不是一样吗